求助TCL MF707A换高压包后行寛调不满屏

楼主(2008-06-08):
一台TCLMF707A纯屏显示器,换高压包后行寛调不满屏,(包不是原型号)各种分辨率下均调不满,
想进工厂模式调节不知到如何进入,请高手指点如何修,谢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这种现象高压包没有问题,因为你的不是原型号的.所以唯 一的办法就是在中点电压那里并一个电容

网友:
换高压包后常会出现行幅不满现象.一般都采用加大逆程电容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并了一个102/1600逆程电容行寛调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