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PL自动关机

楼主(2008-06-08):
V星915PL上电1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排队电源问题,各路供电正常,CPU供电1.1V,用手触摸供电管及CPU底坐非常烫手,各位大哥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检修CPU供电电路!!

网友:
那有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1.1V好象电压低了哦
    你换个电压IC看看
   或者是你CPU风扇不扇热了

网友:
请问你的IC型号,加焊之,不行换

网友:
先看看CPU散热是否良好,比如CPU散热器未与CPU很好接触或CPU安装不到位等,造成CPU过热保护,此情况(775CPU)本人不止一次碰到了,再考虑供电等方面问题(如供电管过热,供电电容失效等),最后再进行换件“手术”。

网友:
排除散热保护

这板子CPU过热就保护了。看看是不是风扇散热问题造成的保护性关机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的支持,是CPU过热保护了,换个风扇还加焊电容
昨晚待机到今天早上没出现关机,哈哈问题解决
再次谢谢热心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