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T600主板FF

楼主(2008-06-08):
我有一块MSI KT600主板,开机FF,上假负载,侧得CPU核心电压和2.5V电压都没有问题,内存供电正常,请问有可能是哪得问题??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有没有复位?南、北桥供电正常?时钟正常?等等~~~

网友:
如果楼主说电压所有的都正常的话,还是跑FF的话,你要检查CPU有没有虚焊,还有北桥有没有空焊!!!BIOS资料错误!!

网友:
你那个好板看看CPU核心电压和2.5V电压没有那么高吧。
    应该把电压修好了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