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不出电压

楼主(2008-06-08):
我有好几块用UPU供电IC ISL6566的主板CPU不供电我都查不出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VID电压有吗?还有这个ISL6566的控制信号有吗?

网友:
供电,线路,G极有电压吗,保险电阻熔断吗,

网友:
你先换个电压IC看看
     量一下电压IC边的小电阻电容看看有没有坏
    看看主板有没有其他地方烧坏

网友:
要查这个CPU 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IC的供电有没有?有没有收到pg信号,就是打开信号等!!!

网友:
查IC的供电,VID信号,还有FS脚的有一电阻,

网友:
还有一个VTT-PWRGD信号,应该是1.25V吧

网友:
请问,VID电压有吗?还有这个ISL6566的控制信号有吗?
  谢谢请问ISL6566的控制信号那里来?怎么量?

网友:
用CPU假负载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