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

楼主(2008-06-08):
今天来一机子.电源经检测坏掉.更换电源后还是不能开机.接绿线与黑线.强行开机.能进系统.经压南桥边上晶振后.能点开机键开机.但出现内存出错..更换内存还是不行..开机C0-C1无其它代码..请问是否是BIOS出错.....

网友:
不是要压晶振才能开机的嘛  建议先换个晶振+电容+106电阻看看

网友:
先换个晶振试一下,再量一下晶振两个引脚处的小电容有没有题!!!

网友:
晶振换过了.还是一样..告诉客户那主板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