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D1-TMX/S 不触发(已解决)

楼主(2008-06-08):
ASUS P5GD1-TMX/S 不触发,ATX供电+3.3v +5v +12v对地阻值正常,SB5V对地700欧左右,直接到AME1085, 上电测1085输入端只有3.4V,输出端为2.8V,触发排针上只有2.4V左右电压。请问为什么SB5v到1085的电压会被拉低?

这块主板最终还是解决了,可以说简直就是大乌龙,在这里说给大家听下,这块主板和后面一块精英主板,触发都是正常的,一点问题没有,原因出在ATX电源上,虽然有SB5V输出但是14脚不能拉低为0,不能强制触发,因为当时修主板的时候,一拿来就开修,测了主板没有短路,就直接上电,结果诊断卡一闪即灭,而且强制触发也不行,其他条件又正常,SIS南桥独立触发的形式很自然的就让我想到了南桥挂了,虽然测得A14脚阻值为190多欧,但根本没有想过电源本身会出问题

所以在这里想提醒下和我一样刚开始接触维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细节,要细心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会不会是ADJ脚接的调压电阻损坏造成的?

网友:
5VSB同时进I/O和南桥,如果内存采用DAUL电压的话也会进。先搞清楚是谁捣的鬼,不触发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另外有一块主板现象也一样,就是三端稳压管输入待命电压只有4V,输出电压2V多点,但是其他的电压都正常,跳线帽上有3V,晶振两脚都有1.25V,触发排针3V,电池也有电,触发排针和ATX14脚都直接进南桥没有经过任何原件,就是不触发,是块精英SIS的主板,是不是SB挂了?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是SB坏了。你应该能感受到南桥很烫的

网友:
SB一点也不烫,后来想会不会南桥虚焊了,索性加焊南桥,还是不触发,再测,SB5V被拉低到1V了,测A14只有195欧,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晕,搞了2天,居然是ATX电源问题,简直就要崩溃了,还加焊了南桥 !!!

网友:
那块华硕的主板,现象就是CPU温度居高不下,经常蓝屏,排除了散热问题后,看了下主板,看到时钟IC有点发黄了,摸了下,烫手,赶紧拆下来,换了个,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