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我的显示器怎么了(附图)

楼主(2008-06-08):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我的显示器怎么了,屏幕显示出现黑色很密的竖条纹,如下图

显示器是05年买的玛雅CS-7D,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出现如上问题,时好时坏,很是头痛,请大侠们帮助看看应该是什么问题。

先谢过了。

网友A:
如果是时有时无的话,估计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B:
把屏线重插一下,是好是坏的话也有可以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引用 网友B:
把屏线重插一下,是好是坏的话也有可以有是程序的问题..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出问题的时候,任何程序的显示都不正常。而且把显卡去掉以后,调节显示器参数的OSD窗口也是一样的显示不正常。

网友C:
首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排除显卡问题当然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看来你也不会修显示器.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点去检修吧.驱动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排除显卡问题当然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看来你也不会修显示器.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点去检修吧.驱动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谢谢斑竹出来解惑!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换了一个显卡问题依旧。而且显示器不连接显卡的时候,调节屏幕参数的OSD窗口仍然出现显示不正确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时有时无的话,估计可能是虚焊吧

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D:
你先把屏线重新插了试一下,不行的话换通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屏线重新插了试一下,不行的话换通用板试试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这里真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地方!

我按照各位的指点,拆开显示器重新插了一下屏线。一天多了,故障没有重现。(以前都是几个小时都要出问题的)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帮忙的朋友及“基地”。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先清理屏线接口,不行再换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