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达AS797T无高压,行偏转工作正常?

楼主(2008-06-08):
雅美达AS797T,SONY的管,此机是高压和偏转分离双行电路.现故障为开机无高压,但行偏转有40几伏电压,高压包供电由200V直接提供,包的供电也正常就是无高压,不是保护而是一下高压都没有,包周围都已仔细检查过,没任何问题,所以怀疑是包的问题,请同行指点!
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高压行管的振荡IC 的工作条件.2.检查偏转电路送行高压部分振荡IC的行脉冲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高压行管的振荡IC3843 的供电正常,3843各脚所接元件也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行偏转电路应该工作了,因为行管5411已发热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行部分工作了以后,高压部分才会工作,明白

网友:
果然是包坏了,换包后高压有了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