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845芯片组显卡1.5V对地短路

楼主(2008-06-08):
一块精英845芯片组显卡1.5V对地短路,CPU主供电对地数值为75和正常板比较属于正常,请问北桥挂了吗?845的VDDQ1.5V除了给显卡和北桥供电,还给其他芯片供电吗?谢谢

拜托以后一定请把字写清楚,要知道一字之差短路和断路可是天壤之别。

——十万个V什么

网友:
90%北桥,一般南桥极少极少坏这个电压.
....

网友:
北桥坏掉了,有价值的换,没价值的就不要了把!

网友:
如果VCORE同时短路100%北桥挂,但是VDDQ短路,北桥不挂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这个电压同时进南北桥,挨个排除吧。

网友: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北桥挂了不用去触摸,脸部都能感觉到温度了。

网友:
哇..LZ的北桥估计可以拿来当烤炉用..可以拿来加焊南北桥

网友:
楼上的有创意!!!!!

网友:
楼主讲的太有道理了,认真学习中,真羡慕楼主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

网友:
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