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又来了.高手来帮分析.

楼主(2008-06-08):
一块磐正845板子.型号.ep-4pea9i 客户拿来时说,他想升级一下内存.结果把板子给弄烧.经我手后我发现内存的供电管已被击穿.我换了型号一样的管子下去.加电后.我发现CPU没有供电.控制脚也没有供电,后来我查了一下电源控制芯片,有12
V和5V供电,结果我换了型号一样的芯片,结果还是一样.惨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我是新手哈.还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换的内存供电的MOS管以后,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过内存管子.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CPU没有供电...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仔细的查!!!

网友:
肯定是内存烧的时候把别的也一块坏了,在看看桥热不热。烫的话就别搞了

网友:
内存复位电压有吗??上拉1。25V电压有吗??

十万个V什么 -1 提醒一下,内存并没有所谓的复位信号。

网友:
如果复位没有的话就查一下北桥!!!!

网友:
**。。内存有复位?????

网友:
单独没有VCORE就查PWM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包括SS脚等等。

内存没有复位,6、7楼误导!

网友:
换了管之后,检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