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通病的疑难杂症

楼主(2008-06-08):
一明基的液晶 开机黑屏 换c5707和保险好了  客户拿去不到俩小时又送回来了开 机亮一下黑 屏明显能看的出上半部分灯关不工作 拆机  发现刚换上的c5707 有发热的痕迹换了  又好了   又测试不到俩小时  又坏了  还是原来的老问题 0.22uf的电容也不变形  电感也不虚焊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会不会是高压线圈不良啊   怎么会老烧c5707的啊!!!!!!!!

网友:
电容不一定要变形才有问题.建议还是把电容换掉.并把所有的虚焊点补完.

网友:
明基的LCD也常出现电感虚焊,最好把它全都补焊。

网友:
建议用通用高压板代替
以免后患
也能增加自己的信用度
换下来的慢慢找原因

网友:
补焊变压器各引脚

网友:
如果你確定~該補焊的多焊好了~

且確定 C5707 , .22/250v ,Fu9024 ~ 多沒壞

還是過2小時就又壞了 (但是所有C5707, .22/250V,Fu9024 多是好的)

那大概八九不離十~是燈管出問題了

网友:
这种液晶一定要补好虚焊,不然的话你换多少个C5707都会用没多久又坏

网友:
高压线圈也可能有问题  找个通用高压板代换试一下 排除灯管的问题

网友(2009-04-13):
你换2个5707.还要换一个9024.还要加汗高压包.就好了.我修了很多BENO了

网友:
发热量大就容易出现虚焊,虚焊就会引起过压击穿烧元件。明基通病,在更换元件后需要将电感一变压器,续流二极管引脚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