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西数硬盘故障

楼主(2008-06-08):
有一块西数120G硬盘   型号记不清了   用mhdd检测时都是红色叹号,看了一下不是硬盘加密搞的(就是PWD那个功能)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怎样修复?

还有一个也是西数80G的   型号也不知道了      用mhdd检测时能认硬盘而且检测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坏道,接到主机上在BIOS里可以认到硬盘,之后就不行了   进不了系统  出来一些英文说是硬盘错误,没认硬盘,用MHJDD低格了也不行,请教高手们这扬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1.120G硬盘用PC3000或HRT修复固件区
2.80G硬盘要确认电源没问题,电路板的滤波电容是否变值

网友:
第一块,重建编译器,或低格就好了。
第2块固件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