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问题引起本本关机

楼主(2008-06-08):
朋友一台日立的P4本本,开机使用过程中突然就关机了,重开机后使用一阵就又关机了.拿来后软件一测CPU温度近90度,第一感觉就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拆开机器,取下CPU的散热片,先将风扇和散热片上的灰尘清理干净,又在散热片和CPU接触部位涂了些导热硅脂(原来上面没有),重新装好开机一测,还是80多度,过了一会又关机了.只好又拆下CPU散热片,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散热片与一般的不同,是用4颗螺丝上在风扇旁边的一个方型凹槽里,怀疑里面有问题,将螺丝拧下,取出散热片,发现内部临着风扇一边有一黑黑的长条,倒出一看是灰尘聚集而成,看来就是它挡住了风扇.重新装好开机,温度显示到了50度,再运行没有突然关机的故障了.
另外看来P4的功耗是大,这个P4/1.8的开机后温度在50度,而迅弛往上的温度在30-40度之间.

网友:
是呀,灰尘是电脑的第一大天敌

网友:
楼主幸运,可我就没那么命好了。这有一台三星R50的机子,只要一开机CPU就狂烫。跟本不像什么迅驰了,发热量比AMD的都要大,怎么搞都自动关机,换了新风扇还是老样子。这个机器以前进过咖啡,做过北桥。可现在北桥并不怎么热,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哪位大侠能给点提示也好!!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三星R50的散热片坏的很多,一般是导热管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