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IBM T43 R52屏线接口的电路图研究》的一点补充

楼主(2008-06-08):
对《IBM T43 R52屏线接口的电路图研究》的一点补充
屏接口Pin 34, LID_SWITCH 是从屏线上送给H8的,当屏合上时机器进入standby mode.
屏接口Pin  56,H8_BRIGHT_CTRL,是H8送过来进行屏亮度调节的
屏接口Pin 67,BOXSIZE_ID, LCD 的尺寸检测,如果此Pin 接地,LCD 屏为15”,如果为空,LCD屏为14”

网友:
經典!請問高分和普分都是如此麽?

网友:
回复2楼:高分和普分是同样控制的。
屏接口Pin2, LCDID0
屏接口Pin4 ,LCDID1
屏接口Pin8,LCDID2
屏接口Pin10 ,LCDID3
通过这四个Pin进行高分和普分的识别,主板上已设定好的。

网友(2010-11-10):
原来好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