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红色块问题

楼主(2008-06-08):
有一块迈拓80G硬盘   型号忘记了   用mhdd检测在开头有两个红色块   之后的都没问题   想请教一下怎样能把红色块去掉  用什么软件  具体该怎么做?  之前我已经用mhdd的erase擦过十几遍了      都没有用的   用thdd检测不出坏道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1.分区时用PQ屏蔽掉,不影响正常使用
2.用PC3000先G转P,然后再清空G表,用MHDD扫一遍,再低格一下

网友:
pci-pc3000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