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不到键盘

楼主(2008-06-08):
一磐英845主板开机检测不到键盘,(键盘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正常)换一个方正的品牌机多媒体键盘,一切正常,换别的键盘都不能用,(包括双飞燕新键盘,这个键盘启动机器的时候,键盘上的指示灯亮几下,然后就没有动静了)郁闷,换一个usb键盘,能走xp进度条,但进不去系统,黑屏,请大侠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1.最好的方法是使用方正的品牌机多媒体键盘
2.检查键盘接口的外围电路,电阻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哪个键盘是借来的,想用个新的和他换,人家说什么也不愿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没有人给我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