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08):
本人有台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之前曾经改过电路板,另加高压条。依家现象系:开机灯管不亮,要把主板连接高压条那个接接口拔出再插上又可以用了。起初以为是接触不良,直接把供电那一根线焊上,但是每次都是用10天左右又出现同一故障。请问各位高手系乜问题?谢了。

网友:
是的我同意楼上的看法的

网友(2008-07-12):
有可能是数字板控制线路电压和高压板配和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