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自动开机解决后,点亮不停报警

楼主(2008-06-08):
点亮后报警声为,滴,滴,滴,间隔1秒1次,不是内存问题。请懂的朋友,或者有思足路的朋友,指点,1,2

网友:
光驱没卡好

网友:
只上了主板。。及开机所需器件。。。IBMR40不上光驱会报警呀?明天我上上去试试,我还怀疑显卡啊

网友:
怎样解决了自动开机?

网友:
内存座有没有虚焊啊······

网友:
我手头一台也叫,键盘不能够使用

网友:
光驱没卡好报警的是R40吧,我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你的光驱卡键出了问题....
但是机器亮了就可以排除内存显卡了,,键盘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驱没卡好报警的是R40吧,我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你的光驱卡键出了问题....
但是机器亮了就可以排除内存显卡了,,键盘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

网友:
点亮后报警声为,滴,滴,滴,间隔1秒1次,不是内存问题。请懂的朋友,或者有思足路的朋友,指点,1,2

方维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啊

网友:
极有可能是显卡槽或者显卡

网友:
已经点亮了就可能键盘卡了

网友:
别人转我修了一台,开始点不亮,北桥没有2。5V换1845后点亮了,报安全芯片错误,刷BIOS后解决。但是有报警声,象键盘短路的声音,键盘不起作用(没有接入键盘也一样,不是键盘原因)。后 来换了超级IO(BIOS旁边那芯片。我拆了块IBM T30的超级IO上去,不报警了,键盘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