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1台IBM的R40解密。0189?

楼主(2008-06-08):
解密0189失败,然后换密码芯片,2F...连续换了几块都不行,现在在订原芯片。。。请问0189,0177是什么错误?
芯片

网友:
应该是BIOS和安全芯片不匹配导致的 见到过

网友:
最初的问题就是0189...应该是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产生的

网友:
0189报错:非法的RFID 连续信息区域。 EEPROM校验错
0177报错: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
重写过密码芯片看看····

网友:
有條件就連BIOS一並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