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拼装液晶:图象暗

楼主(2008-06-09):
杂牌拼装液晶:图象暗,好象对比度低的样子.但调对比度和亮度屏幕有反应.高压版换过一样.驱动板没换.不知道屏坏还是灯管??
屏坏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灯管试试,应该效果能改善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斑竹你的配件如灯管在那买啊?

网友:
背光老化

网友: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灯管也没有老化滴!是供给高压板的电压低了,你检查一下,电压可能低到10伏以下啦!你把电压调到12伏,屏幕会很亮的!我就遇到一台机子就是这样的,当时没有量电压,就代换了高压板、灯管、驱动板,最后还是把电源的12伏修好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12V没问题.量过

网友:
是的要量电压是不是到了12V才可以最终确定故障

网友:
驱动板 先换他看 不行再说

网友(2008-08-11):
要量电压是不是到了12V才可以最终确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