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组双通道问题

楼主(2008-06-09):
我有两条威刚DDR400内存 就是一条是单面的一条是双面的不知道能不能组成双通道 主板是INTEL865PERL
主板

网友:
尽量是一模一样的,不然很有可能不稳定,我的以前一块华硕的865PE,插两根不一样的内存能组,玩游戏就不定时的蓝屏,不组双通道就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