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SI的硬盘变成IDE的硬盘

楼主(2008-06-09):
前天遇到一块翔升的主板,硬盘WD(西数)接口是SCSI的,
      BIOS可以检测到硬盘硬盘 ,但是检测出来是IDE的然后是系统不能启动;
无论怎么设置BIOS都一样,硬盘是好的系统也是好的,BIOS也做过四五次还原。
      板载的集成网卡坏掉,(因为前几天遇到了打雷的天气),我更换了一块独立网卡,
有时插上IDE的光驱,检测不到,把BIOS放电还原和独立网卡拔掉就可以检测到但是故障依旧(我怀疑板载网卡被击穿所致的),还是检测硬盘是IDE设备,系统不能启动,硬盘也更换过,望各位老鸟指点一下什么原因, 我该怎么做?

网友:
主板南桥已被雷击坏

网友:
硬盘接口是归南桥管。但是能识别出接口,,虽然识别错了。不能就这么就说南桥挂了吧。。???

网友:
SCSI还是STAT啊?? BIOS里设置成影射IDE模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