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NA1001的台达电源维修实例(绝对原创)

楼主(2008-06-09):
使用DNA1001的台达电源维修实例,这个电源买了很久了,一直没有出现什么故障,品牌电源使用的材料也比较好,原来是P3电源,我回来加了个插座使用到P4主板上面。故障初期表现为开机后马上就关机了,主电源没有输出,付电源还是有5V输出的,拆出来维修,电源干脆不启动了,只有付电源5V输出。

网友:
故障出现后经过检查应该DNA1001坏了,可惜本地市场没有卖 ,网上也没有找到有卖的,资料放狗找了很久,得到的就是DNA1001是日立公司为台达定做的电源IC,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还是找到了关于DNA1001的一点图纸,忘记了是那个高人画出来的。在这里要感谢他

网友:
检查IC第4脚有12V电压,就是那个5V电压没有,为0 ,把电源的power on对地光偶的另一端会有高低电平变化,用万用表测图上这边也会有导通和截止(应该是万用表加了电压到光耦上面了)。
  没有IC更换,维修也就搁置下来了,端午节休息3天,这个鬼天气,天天下雨,不好出去玩(没有四个轮就是不方便 ),闲着没事干,又把电源翻出来维修,我看着图纸,就是少了个5V电压而已,图示的5V电压是在IC的第5脚出来的(可能是IC内部把12V稳压而成)。
  想到这里何不试试外接一个5V上去呢? 说干就干,用一个7805经12V后稳压5V输出解DNA1001第5脚。通电开机 ,还真的可以哦

网友:
电源单管输出主电压,付电源使用TOP222转换一个5V到主板和一个12V给DNA1001工作。
   初初没有接负载的时候开机供主板的12V只有10V的电压,接负载后就会12V了。上机测试一个晚上稳定没有问题。
   主要是这个片门的IC不好买,我打电话给网上的所谓IC经销商都是问要多少个的,量少了是没有卖的(说白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IC,你要多了他们才给你订货)。还好我用小小的一个7805就把电源修好了
      发这个上来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希望大家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