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笔记本硬盘的砍头流程(不包含DK系列的)---硬盘菜鸟2008

楼主(2008-06-09):
大家在维修日立笔记本硬盘的时候,有时会发现,在用MHDD扫描的时候会出现间隔性坏道和色块的情况,很明显这个是有一个磁头损坏而导致的,这时我们如果不做修理动作的话,那么这个硬盘只能是一个废盘,如果想办法把那个坏的磁头屏蔽掉的话,那么这个盘就有可能修好,经过几个工作日的研究,我的成果如下:
      屏蔽磁头的流程及注意点
      1:修改NVRAM里面的磁头映射表.(改完以后需要将NVRAM重新效验后写入硬盘才能生效,效验的功能在PC30002.27里面已经提供了.)
      2:修改区段表里面的磁头数量.即(ZONE模块中和NVRAM所匹配的数量)
      3:修改区段表里面的断位信息.即(ZONE模块要将所砍掉的磁头的断位信息从这个模块中去除)
      4:清空缺陷表.
      5:修改LBA值和Model号.(型号和序列号所在的模块为"IDNT"模块,LBA值所在的模块为"CNS1"模块)
      5:全盘清零.
      6:扫描,如果有坏道加表,没有坏道的话,恭喜你,你的硬盘被修好了.)

      注意点:1:如果硬盘的1号磁头有问题,我们在砍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1头存放有B区的固件,如果砍掉以后的话,硬盘将会不认盘,并且自动转入到工厂区,即大家经常说的C区,这个时候我们手工将硬盘从C区转到A区,还要写入对应砍头后容量的ZONE模块,硬盘即可认盘.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HITACHI-IBM的硬盘的段位信息比较复杂,虽然它的段位只有16段,但是如果是多头的盘话,那每个段位里面还有对应头的小段,并且他们的SPT值不尽相同,如果我们在砍一头的时候必须要用他原来自己的区域分配表模块进行修改,因为我们可能写入其他的硬盘的ZONE模块的段位信息和我们这个要修复的硬盘的盘片的实际物理位置对应不上,这样会导致,即使在轻零以后,用MHDD检查我们的硬盘一个坏道和色块都没有,但是会出现硬盘不能格式化和安装系统的情况.

      2:我们在砍完头以后,硬盘缺陷表中的对应所砍头的缺陷不会自动删除,需要我们人为取删除它,但是PC3000-2.27没有编辑缺陷表的功能,所以我们只能写入一个空的缺陷表(我可以提供,各种系列的空的P-LIST及G-LIST).

      3:HITACHI-IBM硬盘的模块没有效验码,大家可以随意修改,但是微代码模块和固件连接模块千万不要动.

      4:在做任何操作之前,最好是将硬盘本身的所有资源全部备份,以免不测.

      5:主头暂时不能砍.

      6:如果要砍除主头和1头以外的头,直接砍掉即可,硬盘不会转入C区的.

网友:
楼主,我修本盘还是比较多,但砍头不懂,谢谢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有遇到再做,谢谢楼主

网友:
笔记本盘的资料 很少有人公布出来啊  谢谢啊

网友:
谢谢楼主了 ,等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这个资料我在效率原看到过了,不过好像只有效率原能做得到。说了一下大概的,没用。

网友:
请问这个是效率源的日立专修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