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08-06-09):
请问各位高手,在没有
示波器
的情况下,怎样能检测出行管是否有振荡信号?
示波器

网友:
昏.凭感觉啊.
有振荡时行管基极会有个很小的负压的.

网友:
是的,量行管基极在有振荡信号时为-0.2--0.5,没有时为0.

网友:
呵呵,一般有频率计肯定就会有示波器了

网友:
呵!~学习了,就是小弟没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