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4R120L0的自检------xiaohch123

楼主(2008-06-09):
先看固件是不是好的呀!测一下每个头是不是好的。要是好的,就先清33#,断电。做一下编译器再生。做完了之后在到主头上打勾。在自检,自检先要关第2个38的70,还下面75上面的第一个70,按F8关掉就可以。
断电

网友:
您好,怎样清#33,我做的时候很多在38和7D停住,一般这样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