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漏电

楼主(2008-06-09):
我想请问一下在没有一样的按键更换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漏电的按键尽可能的多用一些时间?把它拿下来用酒精泡下会有效果吗?

网友:
呵呵,我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按你说的做法.再吹干.应该有效.

网友:
我试过,泡一泡,取出来按一按,再泡,当时是好了,我担心它的将来.

网友:
必须全部换新,如果这些开关你不容易找到,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1.基本上~是要全換掉~不然誰多沒法保証~能用多久

2.若真的找不到開關~就先將不常用按鈕(我通常是拆select跟power on/off更換_~拆下替換~而壞的就拆掉不要裝

网友:
必须要换新的按键 由于接触不良 产生了电阻 本显示器的按键芯片是通过电压来实现功能调节的

网友:
必须全部换掉,按键不值钱。

网友:
换新的按键,又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想换可以加注变压器油,这样就可以用很久时间,半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修电视和显示器都用这种方法,前提是按键没有霉坏的情况下,这样很长时间不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