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FT分辨率不能调

楼主(2008-06-09):
LG775FT分辨率不能调,否则会产生失真。在640*480的时候可以到75HZ不失真。当调到800*600的时候。60HZ刷新率没问题。75HZ刷新率就枕形失真。1024*786的时候,哪种刷新率都不行。上下部分都像一个梯形, 中间部分是没有的了。有时会因为开灯管就会出现水平一条亮线然后又满屏。在正常显示的时候,整个屏幕都像有水纹一样轻微的波动。求助啊~问题一个接一个。

网友:
先换一下300V滤波电容.

网友:
之前行管换过的。我随便换的一只,有没有可能是行管引起的。

网友:
还有。反馈线是指哪条线啊

网友:
在640*480模式下。调到85HZ会一条亮线,满屏,一条亮线,满屏这样循环。

网友:
行二次电源的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试过换回原型号的行管没解决。最后把高压包的那条短路线调换后问题解决了。那条线不清楚是什么线,就是一条短路线,在高压包围在磁棒上的那条。对调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