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 洗显卡怎么洗?

楼主(2008-06-09):
新手发问 洗显卡怎么洗?

看到论坛上有人说,花屏的显卡可以先洗一下(说用水煮),不了解,求助高手!

另外跑电路时上面有一个 102 的蓝色贴片(R66 R67),测量时 阻值是600左右,按读数是不是应该为1K欧啊!为何是600??也请教下!

(显卡是440 64 由于开机花屏拿去修,现在拿回来,没修好,我插上一看,现在不花了 根本不亮了,郁闷)

另问下,我这个显卡是原来开机就花屏 竖条,过会就更厉害了 连进DOS的机会都没有,看不清屏!无法进行显存检测,大家用的MATS我用不了啊!!怎么办?

谢了先!!

网友:
完了,你用水煮试试看,煮完了就可以扔了。电阻在电路上,有并联的,当然不会是标示值了,

网友:
完了,你用水煮试试看,煮完了就可以扔了。电阻在电路上,有并联的,当然不会是标示值了,

没明白,是不是不用水煮啊?  电阻那个明白了!

网友:
最简单的洗法:
一小盆水
一小把洗衣粉
一个小刷子
刷刷刷~~~~~~

网友:
哦!谢谢上楼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