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LM720

楼主(2008-06-09):
一台新蓝LM720  19方屏的液晶,捷联出的,也就是AOC 的,驱动板带DVI接口和音箱,开机能正常使用,使用一会儿(时间不定,长的时候有两三个小时)后开始闪,出现无数横细条的闪,闪几下后就不亮了,指示灯变黄,这个时候,有时按一下开关能关机,有时候要多按会儿才能关机,再开,不亮,指示灯是黄的,停一阵子再开,又能亮,哪位碰到过或是有思路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是灯管不良了,换灯管。曾经修过笔记本的一个屏也是这样。

网友:
对于这个,我建议还是楼主提供一下驱动板上的芯片型号给大家 帮你参考参考,AOC同期的产品有多种型号,有华邦的,有TSU的,也有TSUM的,如果你的 芯片型号是TSUM的话,那很大可能是程序芯片的故障了~~~~~~~~~~~~

网友:
这种故障我最头痛,摆一阵子,烦了,不管他,换个通用板试下吧。就是麻烦点,费劲,换完了正在试,那位老兄说灯管不好我觉得不太有可能,看现象根本不象灯管的事儿。

网友:
是的MCU坏,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我刚好有一台在修啊,有无那一位大哥能将这款机的MCU程序传上来啊

网友(2008-07-10):
回复 #1 咣咣。。。。菜 的帖子

我修过一台把100u以上的电解电容全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