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常备配件有哪些?

楼主(2008-06-09):
请问一下大家修液晶显示器常备配件有哪些?什么元件用得比较多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电容 电阻 变压器 二极管 MOS管。。。。。。。。。。

网友:
12v适配器一个,大小装换头一个。元件嘛,三级管和保险用的多点

网友:
哪位高手可以写的详细点比如主具体型号常用工具等,列个表!!!!请版主费心哇!!!!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说的台详细 在维修过程中 根据自己的需要积累

网友:
我觉得IC、MOS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