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

楼主(2008-06-09):
主板型号GA-8IPE1000MK 现在的故障是 不上CPU能加电 上CPU加电就保护 请问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啊 我应该怎么查 谢谢

网友:
我上的是假负载 上假负载一瞬间CPU有0V~1.25V跳变 就保护了不上假负载一切正常

网友:
万用表测CPU主供电对地阻值是5欧姆

网友:
没有插U吧,你测的时候.如过是这样,应该是四头插口的12V有短路,查与它相连的元件,一般CPU的供电上管多一些

网友:
再一个就是拿下所有下管,测主供电的对地阻值,如果还为5欧.为北桥短路.

网友:
首先判断你的CPU好还是不好,风扇接触时散热好不好,再查供电吧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我说的主供电是 高端门场管后级 就是侧的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根本没上CPU 上的是假负载

网友:
按道理说,不上负载就不短路,那么12V当时应该有的,上了负载后会有1.4-1.7那样的电压给CPU的,应该是CPU共电问题,我那时也遇到个这样的板,就不知道是不是被桥坏了

网友:
我已经用假负载 和打值卡测过CPU和内存所有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一般北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上CPU和假负载都保护.明显是供电电路中有不良元件.还有一点要注意虚焊的问题

网友:
1:确认负载有没有短路
2:检查所有的场管

网友:
最有可能的还应该是场管吧。它最容易坏了

网友:
查一下VID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想你应该换几个CPU试下啊!!如果换了还是不行的话!
你要测一下,VID是否正常!!听你这么说,还是VID有问题吧!!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下吧,可能是这个不良!!导致不能正确识别CPU的电压,还有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EN正常吗?

网友:
CPU的供电有问题哦先查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