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软件把硬盘刷不认

楼主(2008-06-09):
如何用软件把硬盘刷不认。我的硬盘有问题了,做好系统几天就不行了,蓝屏,刚做好的系统还比较慢,有时候一下就卡住了。硬盘从新分了区,做了新系统也是不行。 因为还在质保内。所以想换一块。但要是把它打坏,有点可惜。想用软件,这样还能修好的。
我的是   ST160G串口8M的盘。
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
MHDD扫一下有没有坏道.有坏道的话不用做手脚直接就退回去.
用MHDD加密,然后退回去保.
希捷的盘没有PC3K还真是不好搞坏.
用打火机电几个主路板上的芯片,把板搞坏退回去保

网友:
呵~~楼上的真行。。。拿东西包着硬盘,在地上摔几下都可以拿回去保了吧~

网友:
楼上不仅能搞好硬盘,搞坏也有一套,呵呵,拿MHDD的MAKEBAD搞几个坏道也行啊

网友:
。。。。。。。。。。。。。。。。。。。。。。。哎!
PC3000 应该可以,可惜我没有。。。。

网友:
通上电
包上厚布
用狼头狠命的敲

网友:
楼上几位优默人类啊.

我们要用也是用打火机的电.电几下芯片也就够了.看不出来..简单省事.

网友:
希捷的硬盘用MHDD的makebad好像是不行的吧        我 试过几次   都没效果     目前我 发现makebad只对西数有用

网友:
用报纸包好在桌子上狠拍几下 保证有效果

网友:
用我的独家密籍GHOST刚开始出现:restor partion时reset..........ok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你们还经常说什么~做人要厚道啊....要有职业操守之类的~~我看都是屁话~~~真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两个版主也这样~~~~硬盘真有故障~在保修期内~肯定回保修的嘛~~

网友:
要达到楼主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用毛巾之类的软又厚的东西包住硬盘,然后往地上摔几下,最好磁头坏掉,但从外观上看不出人为弄坏的痕迹就行了

或是用静电将芯片击穿。

本人曾亲身碰到过这样类似的事情,自己用的IBM笔记本机子上带的硬盘,在正常的使用时,经常能听到硬盘有异响,几乎机器从开起来到关闭电源为止。
硬盘发出“咯嗒”一声,同时机器也会稍稍停顿一下,如果玩游戏或是看碟片画面也会停顿,使用三年多的时间了,读写操作都正常。
当时在保修期内拿去客服部,工作人员说只要没有坏还能正常使用没得换的。IBM的服务是在保修期内全是换新的。现在我还在忍受这只烂硬盘

网友:
呵呵···通电了 给他连短路了 烧了他电路板 看给不给保···

网友:
你们真是牛啊!干坏事一个比一个厉害!

网友:
直接用电子枪打啊!一定坏!弄过好多次了

网友:
高招啊`  这样绝对是看不出来啊

网友:
我们不仅要善于建设(修复)一个新世界(硬盘),更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网友:
用布包好
用力摔几下
肯定有效

网友:
接上220伏电,烧到他冒黑烟......呵呵...

网友:
一个三星硬盘试过了,用毛巾包好,在通电的状态下狠狠地在桌子上敲,不坏,没辙,,,,另一ST用MHDD加密,不给保修

网友:
一般能读出来的硬盘,人家就不会给你保的,只要能读出来他就认为是好的.
我教您你:超硬盘上垫几本书,通电给上几拳,保证见效.

网友:
还是用用静电将芯片击穿好用,如果有外伤的话是不能保的

网友:
怪不得只有厂家怕了你们这帮人了,没坏也搞坏他保修,不错有一手。

网友:
简单,看过香港片吧,警察打人用什么的?电话簿+锤子.
只要你用FORMAT命令格式化时,垫上厚纸,拿锤子一敲,OK,可以拿去返修换新的了,绝对没问题,立马变敲盘.不用格式化那力道还不好掌握,可能你手肿了硬盘也没事

网友:
注意硬盘上在破坏的时候 不能有损伤啊,不然保不到的!

网友:
是呀大家都有自己的绝招,但是我们都答其所问!
人家说的是直接弄坏了可惜,用软件弄坏了,售后还可以以很小的代价去修好。
这样也不浪费地球资源,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而自己的目的也可以达到。

有时候人不要做得太坏了!

网友:
唉,你们的,办法都有点不高明呀.....

在通电的时候,在硬盘的那个电感动是什么元件边上滴上一滴水,分分搞定,但是你不要搞在12伏那边哈,要搞就搞在输出的5V啊,3V的元件上,分分硬盘完蛋...

网友:
对以上回答出正确答案的人感到耻辱,最后这些结果都会回报给各位的,只要你们是做这一行的,能修好东西的人我是佩服的,对于故意搞坏别人东西的我鄙视,这就是人品问题了,做维修的人得不到别人珍重就是来源这些点滴.望各位修改自己的帖子为好.

网友:
都很古老的方法,我用电警棍就一下,就不读盘了,外表一点痕迹都找不到!!我个人认为新的硬盘有问题,只要在质保期内,商家有责任无条件更换,可是,有的商家明知道有问题,却说没有问题,不影响使用,
本人就新装的一台电脑,希捷160串口,做好系统,每次开机硬盘都“撕拉,撕拉”响,我找过经销商,却说:没有问题,不影响使用,在使用的一个月内呻吟声,越来越大,我实在难在难因忍受了,虽说是三年的质保,可是真要不读了,我的日集月累的数据就毁了,再次找到商家,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问题,不影响使用。回来,我越想越气,就给它一电棍,哈哈 !!商家什么都没有说,找个技术员测了一下,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