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移动硬盘为什么找不到?

楼主(2008-06-09):
昨天收到一块三星的移动硬盘,接上USB后电脑提示发现新的硬件,并安装正常,但打开电脑后无盘符,在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磁盘管理里面也只有一个硬盘.没有三星的移动硬盘.因为没有移动硬盘转并口的转接头,所以不知道在DOS下能不能认盘!现请教各位大虾该怎么办?先谢谢了!

网友:
查查病毒~~

网友:
移动硬盘找不到的原因:
1。供电不足;
2。USB接口部分问题(主板、盒子)
3。盒子内接口板问题
4。硬盘坏
5。病毒或驱动的原因

判断方法:
1。使用单独供电
2。用后置接口(一般比前置容许电流大)
3。在另外的比较新型的机器上试验
4。把硬盘拆出放到别的盒子或用转接设备确定是否是硬盘本身问题。
这些如果都没有做过,做完以后再来问。不管你的硬盘是三星还是八星都先要做这些事情

网友:
USB口供电够吗??!!!移动盒有问题吗????

网友:
要排除是转接卡的问题还是硬盘的问题,还是主板供电不足的问题才行.

网友:
回楼上的话!你们想到的我都想到!换过新的盒子,换过在其它电脑上用!也用双供电插后面!都是一样的效果呀!才不知道怎么办喔? :'( :'(

网友:
很简单,如果这些都做完还找不到硬盘,那你就修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