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功率问题~~~~

楼主(2008-06-09):
我想问一下现在4核CPU Q6600都105W电压才1.25V他们的电流是多少?
像以前的P3...P4之类的CPU的功率都是多少啊?
一台普通电脑大约是多少W啊。。。
比如17纯平一般多少W。CPU多少W。显卡之类的。。。谁能告诉我下。。。
本人新手。。。低智商问题。不要见笑

网友:
电压变低了但是电流提高了!!!!!以前810时代只要单相供电就够用了!!!!
单相供电能提供最高25A的电流驱动能力!不地室845时代25A的电流不够用了就用两相供电了,到双核时代就用4相供电!4*25=100A

你自己再推算吧!!!功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现在4核CPU Q6600都105W电压才1.25V他们的电流是多少?
像以前的P3...P4之类的CPU的功率都是多少啊?
一台普通电脑大约是多少W啊。。。
比如17纯平一般多少W。CPU多少W。显卡之类的。。。谁能告诉我 ...

谁能详细的组我讲解一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