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新启动复位灯闪了几秒钟过了,但是显示26,显示器不显示。关机内存报警

楼主(2008-06-09):
一块V星965主板在插上诊断卡的时候,内存报警,将内存重新插好的话,启动到26,显示器不显示,但是将显示器的电源关了以后,重新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出现了但是以后又是没有信号。关机后启动,内存报警。崩溃了。在按机箱的重起键的时候,诊断卡的复位灯不断的闪烁,几秒钟后,又跑到26,又是不显示。我怎么总觉得硬件上没有问题呀,但是我在测内存的电压只有0.93。应该不正常的额呀,新的呀,没有敢更换三极管

网友:
新的内存难道就不会出问题吗?还有你都测了好几次是内存报警,为什么不换根新的来试呢,最好显卡也换块试试,我们维修要的是灵活运用,不要那么死板。。。。

网友:
现在很多新内存都是很差的特别是256.521的

网友:
我真的很怀疑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我的主板有问题,还是我的先卡有问题,还是我的内存有问题的呀,但是我的朋友的地方太远了,没有东西替换。

网友:
不换就永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坏的,换了一切都知了

网友:
换换显卡,和内存,可能是其中一个有问题

网友(2009-04-21):
先查供电  内存核心供电 还有  显卡核心供电
  都没问题 刷BIOS  还不行压北桥 点复位看能不能 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