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不开机,是不是1631坏了

楼主(2008-06-09):
IBM R32不开机,待机状态下测无+5和+3电压,16V正常,1631芯片其它各脚电压正常,唯独Vref无电压输出,是否可判断MAX1631坏了?

网友:
不一定,上管下管是好的吗???上管下管的控制极有控制电压吗?!

网友:
均是高端管无控制电压

网友:
max1632的9PIN触发前有电压吗?如触发后9PIN没电压的话,有可能为3M,5M负载短路

网友:
如果MAX1631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应该是他的信号电压没有过来....

网友:
1632其他脚正常的话你就要修3V5V了先查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1632工作條件,外圍都得看看..

网友:
再查一下电感,看是否有16V?

网友:
先把两个电感对地打一下阻值,看是不是对地短路,不如不是短路一般一维修思路是换电源芯片,找IBM芯片和TB控制芯片,看他们是不具备工作条件还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