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脚断一个头怎么办啊

楼主(2008-06-09):
精英主板865G--M8的板子,断一个根头,跑FF,怎么办啊,

网友:
断针头??你说的是板上.还上CPU?如果是CPU,就补一个针,如果是板上.你看看能焊不,不能焊,就换个CPU座

网友:
没有什么好方法吧,我一般都是换坐

网友:
775的CPU你说是CPU上的还是主板上的 晕 我的意见 换CPU座 现在有卖的 但是维修成本比较高 那就要看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了

网友:
是CPU上的还是主板上的????是主板上的就要换座子!!!!!!

网友:
换一个座子,多少钱啊,另外是不是还要做BG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