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BIOS问题

楼主(2008-06-09):
大家有修过华硕P4P800-X系列的主板吧`?~有见过跑E9代码的故障吗? 本人认为是BIOS故障,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原BIOS保存出来是512KB的而网上下载的都是384KB的,连官方下载的也是384KB,用384刷进去就是不行,这要怎么刷呢?或是跑E9有什么维修思路吗?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换一个条子....我还没有碰到过这个代码啊`~~~

网友:
内存肯定是OK  的```

网友:
本人有遇到过 这个代码  不是特殊情况下,肯定是内存,

上次本人修理的类似主板,乃内存一个控制IC 出问题。

楼主可以查查 内存旁边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