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8PAB主板串口不能用

楼主(2008-06-09):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块富士康848PAB主板说是串口不能用,接过后量了一下阻值,串口的4个有阻值的脚的阻值分别为:257,257;231,231.接上串口硬盘认不到.换过硬盘,电源线,串口线,都不行.不知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旁边还有一个25M的晶振的看看它

网友:
主板BIOS设置里的串口是否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