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个晶振开机一次就坏了

楼主(2008-06-09):
一片L4IGLM的主板,晶振14.318的换一个开机一次,就坏了,再换一个,开一下机又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来,CLOCK也换过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吧??应该是受潮了.你换晶振的时候也就等于给晶振旁边加了温.按受潮这方面查下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过晶振的谐振电容,还有旁边的那些小电阻.

网友:
谢谢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小电容坏了,换了之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