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问题!

楼主(2008-06-09):
我有一台15寸液晶显示器,能点亮但是屏幕看起来很黑很暗,根本就看不到显示的图像,只能隐隐的看到一点点,但我保证显示器能显示,就是太黑太暗了!请网友们指导。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基本上你發問要說清楚~你的廠牌:BENQ ,Acer .. and 型號model:
你的問題 99% 是電源條故障

网友:
如自己不能解决,建议送修,高压板,灯管要看是谁的问题了.

网友:
换灯管吧,差不多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这个得送专业机构了,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