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915主板..不跑码.....急...

楼主(2008-06-09):
ASUS  P5GPL-X   915 主板不跑码..各个供电都正常,,,,CPU也有1.4V的电压。.IO为83627EHF-A 的。.

网友:
先观测下有没有断线的。。座子有没有空焊。南北桥有没有空焊。。。。接着就换IO。刷BIOS。。拆75232,网卡===。。。。。。。。

网友:
用笔刀刮一下座,或者是用带灯座来判断一下座子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这款主板,常见的就是座子的问题,如果是BGA封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