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一个金河田电源,求助!

楼主(2008-06-09):
测试发现
场效应管
2n60爆裂,它的栅极与整流后的300v高压的负极,连了个稳压
二极管
,已经爆掉了,无法知道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请问哪位大侠修过这个型号(金河田 ATX-202C&P4)的电源,望指教!
如果哪位能提供这个型号的
电路图
,那就太感谢了!
求助

网友:
应该是消尖锋用的吧那那个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画出它的电路图,才能算啊,根据实物画电路图不现实,还要测出一个个元器件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