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时序图中LEVEL SHIFT如何理解?

楼主(2008-06-09):
LEVEL SHIFT字面上理解是水平移动,我的理解是门电路,不知道对不对?高手讲讲!!

网友:
级别换档!!!!!!

网友:
老大!说详细的撒!什么叫级别换挡?搞得像开汽车了!!呵呵呵

网友:
我理解可能1,电平转换
2,整形

网友:
回楼上的,电平转换

网友:
它到底是个元器件啊,还是代表用门电路或三极管组成的模块?我的意思时说,在这里,它只表达这里需要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具体用什么元件,不确定

网友:
level shift 应该是电平位移的意思,你的图看不清楚有些是专业英语最好联系上下文和具体的东西来翻译,把你的东西发上来看看具体是什么在说

网友:
..挺复杂的.这是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