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5彩显型号FH556-H,继电器反复吸合

楼主(2008-06-09):
方正15彩显型号FH556-H,继电器反复吸合

方正15彩显型号FH556-H,故障:通电后继电器来回吸合,电源指示灯不亮。

维修流程:采用了电源与行输出分开判断故障部位,断开L603电感,接假负载,电源输出的82v,15v,11v,55v,均正常。继电器也正常,电源指示灯也亮。

      原来的高压包已经鼓起了,于是更换了高压包,故障依旧,于是代换行管、偏转线圈、视放芯片LM2438,代换了55v供电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
二次升压电源没有检查吗?

网友(2008-10-27):
我的是二次不升压,只有60多V,开机能听到高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