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开机烧CPU???

楼主(2008-06-09):
今天拿到客户送来的一台电脑,他说开不了机,我拿来一试只见CPU处只冒烟,我立马换下CPU(CPU温度真的好高,散热都是正常的)上了假负载测得CPU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电源供电也是正常的。我又测了供电芯片电压都是正常的,那几个管子电压也正常。没办法了只好 换了个CPU换了个电源一开机,妈的只见内存处冒烟了,一测电压都是正常的。
  还请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先看看槽里有没有什么异物,建议先全部清理下。既然是冒烟,肯定有地方短路了。先上负载全部查下电压

网友:
对于楼上的兄弟说的那点我不会忘记的。只是忘记打出来了

网友:
一次一朋友说自己的电脑老是会在半小时左右时间内死机

将他的主机带回来,打开侧板,加电运行一会儿,见打印插座后面的电路有打火的现象。

立即关电后仔细观察,好象这里有点灰尘之类的东西,刷刷干净再开机就没有这个现象了,不过这板子当然是不会再使用了。

网友:
使用洗衣粉将板彻底的洗一下,
但是洗完必须要晒干,要不燃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