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南桥,型号怎么代换,及注意什么?

楼主(2008-06-09):
我有一块主板南桥坏,型号为:FW82801DB--F4150102--SL6DM--INTEL.要做GBA,更换时,型号怎么查找,是不是只要第一行对应就行呢?不是要一、二行要对才行?请那个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我是新手来的。我是新手来的
主板
Intel

网友:
只要第一行对应是DB桥的就行,下面不用管它

网友:
Db 的可以换DBM的。

网友(2008-11-12):
FW82801DB ICH4
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