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d区格式化后,恢复出来的xls文件提示严重错误

楼主(2008-06-09):
硬盘d区格式化后,恢复出来的xls文件提示严重错误,能不能恢复

网友:
可以修复,用一些现成软件恢复或者手工恢复

网友:
先看看XLY 文 件头部正不正确的   不正确就是地址不对了

文件头好的内容乱了 可能文件经常被修改的 有碎片了

网友:
那头好还是乱码,如何整理那些碎片

网友:
一般来说,文件头乱了,可以用正常的xls文件头去替换。

网友(2008-09-24):
我碰到的和你一样

网友:
啊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