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6-09):
我的飞利浦107s6每逢雨天或稍微潮湿的天气开机时就灰蒙蒙的,最近情况更加严重,我用风筒朝着里面吹一会就好了,是不是里面某个部件受潮了呢,我想知道拿出去修理大概要收费多少呢?

网友:
稍微潮湿的天气开机时就灰蒙蒙的
---------------------------------------------
显像管座子受潮了。收费各地不同。

网友:
大哥啊.如果你懂一点点维修都应该知道是管座OK啦.
进货.好的话是10多块.不知道你们那里的工钱如何.

网友:
自己可以换吗?需要什么工具呢?

网友:
20-30元左右。各地不一样

网友:
从废板上拆个管座不就行了吗?